空焊或虚汗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请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12-09-12):
本人是新手,但是不知道空焊或虚汗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请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灰尘。桥发热都引起啊。

网友:
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收到外部压力等因素

网友:
大部分都是高温引起的,像北桥显卡,最容易空焊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高了,引起虚焊

网友:
其实这个涉及到多方面,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在虚焊,假焊情况,其中就有几大方面问题
1.本身BGA在出厂里焊接不稳定,锡点溶合不完全等,
2.BGA在球排列设计上考虑不周全,BGA最容易出现假焊的四周的球没有设空或采用不规则排列使BGA四个角比其它更多更密的球,
3.底板太硬或是变形或是外力不均匀造成BGA与焊点脱离,
4.焊点氧化,锡球变硬变脆,热胀冷缩等原因造成BGA与焊点脱离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