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5-DS3L主板开机不上电,黑屏,

楼主(2012-09-12):
一台兼容机,用的是技嘉EP45-DS3L主板,一直使用正常,一天拆机除尘后,不上电,开机黑屏,仔细观察发现IDE(1.2)针脚有点弯曲,用镊子将它搞好,还是无法开机,请教大家如何接下来如何分析处理?

网友:
是不上电,还是通电不开机呀?清灰的问题,试试清一下CMOS

网友:
细心查一下 自己的操作 是不是哪一步有误  造成的?除尘只会对机器有益无害!

网友:
比较好的资料

网友:
多学一些知识

平凡最美 -5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谢谢

q450779868 -5 严禁灌水

网友:
放放电试试

网友:
首先拔掉内存,看报警不报警,报警,OK,内存不好使了或者没插好,重新插一下,用力点,嘿嘿。。。或者清洁一下,拿橡皮擦。。。擦。。擦。一下,如果不报警,那就是主板没有起来啊,先清一下bios试一下,检查一下其他的线有没有差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你说的一点都不清楚啊。到底是能触发而无显示不能开机呢还是连触发都不能呢?如果能触发不能开机那就按照上电时序去查,如果不能触发那先去修触发电路。不过在修这两个问题之前要确定下你用的电源是不是OK的。

网友:
是不是 主板坏了啊

网友:
cmos放电试一下、、不行的话、开始按照主板时序走  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除尘也会出问题的,要不你再清理下试试吧,用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