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SME-S2跑C1修复

楼主(2012-09-13):
一片技嘉GA-M61SME-S2的主板,单桥主板,触发后一直停留在C1位置,开始测电压\量阻值.....还以为是内存和CPU座问题,北桥也加焊过,最后刷了个BIOS程序就搞定了,走了不少弯路啊.....太坑爹了....

网友A:
请教老大能把刷BIOS程序过程教一下吗?

网友:
过程很简单,用个编程器就行了

网友:
维修都是先把简单先试一下。。档码首先都得先刷BIOS。。。才2分钟的事。刷刷也不麻烦

网友:
             技 嘉 的 通 病 。 。 。 。 。

网友:
一般技嘉的板子硬件不容易坏   就是BIOS容易坏  一般刷个BIOS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大能把刷BIOS程序过程教一下吗?

3楼已经回答你了

网友:
bios,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技嘉主板就这样

网友:
挡C1和显示到LOGO掉电的,我都先刷下BIOS,刷刷更健康

网友:
我以前没有买BIOS编程器,碰以想刷BIOS的时候只能放弃,刚买了个回来,刷刷也就几分钟的事,可以把一些疑问解决掉。

网友:
买BIOS编程器
需要多少钱啊?要买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呢

网友:
有时刷BIOS能解决很多问题我修板子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我总是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技嘉BIOS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坏的真不少

网友:
先刷bios再做桥吧  这样都被你搞的不稳定了

一般焊桥有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些经验值得拥有

网友:
刷BIOS解决了?我如果遇到肯定也有弯路。估计直奔内存去了

网友:
好像技嘉的真的爱丢BIOS 我上次的770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技嘉 C1 一般都是不过内存必要时查看3.3v和时钟总线和内存供电。建议楼主是不是要换一换诊断卡了。

网友:
技嘉bios 坏的较多!呵呵!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不会吧。。老大技嘉的你不先刷BIOS???以你的身手,,失误啊,,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总线测量了没有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