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驱动板极限可以通几V的电压?

楼主(2012-09-13):
驱动板的供电电压一般都是5V,如果是7V直接通过去,驱动板会不会烧掉啊?最高可以上几V呢?
心里很忐忑的告诉你,我把6.5V通过去了,用了1天了,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啥事!
驱动

网友:
长时间过压工作处于高温状态,元件老化速度加快,使用寿命缩短。
到底多快?多短?不知道。
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5V直供电给处理IC , 则 最高电压由这IC定, 这个参数可从IC的PDF资料上查到 。 有由1117稳压成3。3V , 则由1117定。 电压高,即使集成可承受,但无疑功耗会大,发热多。

网友:
电压适当高一点,是肯定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一个范围!

网友:
个人感觉有点玄,超过承受能力太多,估计能用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6.5V肯定可以用,没问题,放一百个心吧

网友:
用是没有问题,但是会对板子的稳定性和寿命有影响,所以最好能找一个5伏的电压,实在不行,窜个电阻降一下也行。

网友:
有什么批影响 保客户3个月就行了

网友:
今天一块板子 拿来 打开看电容全鼓包了 换了 发现5v到驱动板着有的保险烧了 我是新手 就直接用线接上 插上电源 我了个擦 驱动板冒烟了 吓死我了 发现一个小电感和一个三极管烧掉了 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管子尸体也没了

网友:
多这点没事,我比你大胆多了,多3V我也敢接,再多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用5V三端稳压吗,6.5V是可以用的,就是老花的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