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的笔记本老假死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我用硬盘检测软件,测出硬盘开始一个族有问题,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引起?

网友:
换块好的再测一下。

网友:
在保修期内的笔记本,不能拆,只能检查出了问题,送去保修哈!

网友:
那就不用麻烦了,直接送去售后得了

网友:
就是,在保修的机器。。 直接送过去 得了。

网友:
说的是,直接送去,但也得有原因吧,没问题送去,人家问你这机是什么原因,要解决什么?

网友:
质量这么差。

网友:
有坏道!  建议屏蔽掉然后从新分区 在做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过保的最好拿去保修。自己最好不要去动它。

网友:
在保修期就直接送去保修

网友:
假死的时候留意一下硬盘有没有异响,如果没有,只有一个小于500的黄块,一般不会导致假死。最好换硬盘确认一下,没听过换硬盘测试后不保修的。

网友:
呵呵!现在有些笔记本电脑,不象从前的产品了,要换硬盘,那就要把D壳拆下,你说如果你把C、D壳都打开了,还能保修嘛?

网友:
硬盘是有点问题了,但是,是否会引起假死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运行慢和假死的碰到不少了,9成都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