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3-gt3l上D3内存不亮机

楼主(2012-09-13):
主板型号:捷波悍马ha03-gt3l,主板同时支持D2、D3内存,但我用D3 1333 2G内存无法开机,用D2的可以。
分别试过4400+,5000+ CPU,内存也试过几条,只要是D3就无法亮机,D2就随便都可以。请问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请指教……

网友:
4400+,5000+如是65nm的不支持DDR3,也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亲,4400+,5000+如是65nm的不支持DDR3的哟

网友:
你用的cpu里没有d3控制器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应该如你们所说

网友:
再问一下,是否只要是45NM的CPU,不管是单核、双核还是三核都能上D3内存(就悍马HA03-GT3L而言)

如果intel就是,但AMD就不是,因为有部分不支持D3的详情要看参数。AMD就是吭

网友:
DDR3应该是不能用的,换2代吧

网友:
可以看看边上有没有跳线,跳一下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4-05-15):
bios问题吧 你没发现23通道都有自己的bios吗 刷bios

网友(2014-10-26):
这个板子,M3的U能亮,M2就不跑码,是什么问题?刷过BIOS,遇到过几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