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9-13):
东芝L510开机掉电 ,这个机子先在售后处修过 ,回来用了四个小时出问题了加电不显 ,拿到我这里是加不显电流0.3,拆机发现本来是NEC大电容换了六个330的电容 CPU电压短路,拆掉六个电容不短了,原来是上家没有焊好重新焊了 测试好了交给客户,过了半个月又送过来了,这次是电流上到0.8就掉电,然后再上电就这样反复,偶尔停在0.2不掉 CPU电压没有  换NEC电容一样,以为是CPU电源管理芯片不良 换了也一样 ,没有思路了,请教。

网友:
应该还是NEC电容的问题,你有没有再换新的上去试下啊

网友:
先确保电容没有问题,下一步就是CPU供电的高低端场管有没有变质的,最后在看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是啊。  从新并一组330上去先确保大电容没问题,在动其他的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加电电流到0.5不掉电,cpu电压还没有测试,明天去了看看

网友:
要不是电容问题,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我现在修的机,和你一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电容换了,CPU 供电现在现在都没有了,之前没有,换过电源IC有了,电流跑到2A 掉电,再开,无U供电了!

网友(2012-10-22):
我的也一样  还没动手  不知道什么问题  掉电瞬间  电压都有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   没有U供电   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