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9-13):
请问联想L171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炸穿了,或者有什么可代换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很多种。你得说清楚啊 ,启动供电电阻是多打,还有频率设定电阻是是多大,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帮你啊 ?

网友:
最好上个图,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方便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