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插上硬盘 光驱掉电

楼主(2012-09-13):
华硕K40AB 插上硬盘 光驱掉电 拔掉可以正常点亮 北桥 显卡 南桥都从新植球了 有高手遇到同样问题的么 给了经验 AMD芯片组的
AMD芯片组

网友:
这破机器板子很垃圾啊,看看是不是很烫哦

网友:
以前碰到过光驱坏了的,你这个不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啊,你排排看。

网友:
有的光驱有问题也掉电

网友:
看看南桥这块

网友:
换个光驱或者只插硬盘,试试看,不行查光驱硬盘分组供电芯片 这两个电路中肯定有短路的才会导致掉电 LZ 不要一味的干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