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楼主(2012-09-13):
外接正常 屏幕灰屏 显卡换过 CPU换过  原来是屏显芯片有问题   兑换OK

网友:
这机器不还没过保修期嘛,你就修到了,不过这经验不错。外接显一般就是屏或者屏线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到过,学习一下,谢了。

网友:
是出在屏上的问题吗??  屏上的主控IC坏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是换屏来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换屏,然后尝试着修换下来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