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代换!

楼主(2012-09-13):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们,MOS管代换,是不是N沟道代N沟道 ,P沟道代P沟道,还是要型号完全一样?

网友:
像我这个CPU供电上的一个管子4474,图纸上也没有标是什么沟道的,我怎么去代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N换N P换P  要是CPU那块  最好找料板 CPU那一块去代换!

网友:
找料板 CPU那一块去代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MOS管子是什么沟道的

呵呵   3个相连的是S级,4个相连的是D级 红表笔接S 黑表笔接D有读数  一般在600多  就是N沟道,  反之,P沟道~呵呵

网友:
你说的这个位置,基本都是n沟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3个相连的是S级,4个相连的是D级 红表笔接S 黑表笔接D有读数  一般在600多  就是N沟道,  反之,P ...

汗,MOS管坏了,我怎么测?

网友:
最好是型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MOS管坏了,我怎么测?

测你板子上好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代换N沟道
P沟道也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CPU的最后代换CPU的

网友:
CPU供电 是N沟道的   如果有P的 那电源IC 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一脚对一脚放下去  就肯定对。哪还要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