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m2主板CPU电路短路

楼主(2012-09-13):
   早上刚接的一张板子~CPU电路短了。。我打了一下mos管。全部都短路了。。是那种插在主板上的mos管!求大神给点想法。是不是CPU座子本身短路了。。要说这短路也不该说有的mos管全短路啊~~小弟学艺不精~~求大神指教!!

网友:
  求大神指教!!在线等

网友:
只能拆了看看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MOS管应该是并联,只要有一个短路就会影响其他的管

网友:
先拆上管,拆一个测是否还短路,不行在继续拆。直到不短为止。下管同上。拆下来的在测好坏,好的就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