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显示屏的好坏

楼主(2012-09-13):
一台VGN-CR23G本子,开机白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主板、屏线,条、U后仍白屏,考虑到屏的问题,外接没有显示。考虑到屏的问题,手头没有替换的屏。请问如何能测试现有的屏的好坏。请支招!!

会员60183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外接还白屏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做一下显卡就行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做显卡

网友A:
如果要看屏,屏上一般有4对信号线,对地的正反数值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屏肯定是坏的,还有就是白屏,一般都是屏没有供电。

网友:
既然没屏就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有就OK了  没有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主班都换了应该是屏电路上的马片坏了,

网友:
码片就是屏上的解码芯片啊

网友:
网上买一套点屏套件,就好了啊。。。简单,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多一个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看屏,屏上一般有4对信号线,对地的正反数值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屏肯定是坏的,还有就是白屏,一 ...

屏没有供电,是接高压条部分还是屏后面的电路板上没有供电呀?

网友:
呵呵,如果是高压板没有供电,那故障是暗屏,所以肯定是屏电路板上的供电电路。

网友:
楼主你把主板都换了,肯定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