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问题

楼主(2012-09-13):
第一次刷bios,老是提示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请指教

网友:
这个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编程器有问题啊
朋友

网友:
接触不良或者芯片损坏。

网友:
这种编程器最容易出现问
题 座子最容易出现接触不好

网友:
垃圾编程器我这里有一个30rmb送人

网友:
芯片读取没问题,就是不能擦除和编程,不是芯片问题,看来有可能是编程器问题了。

网友:
你写的是什么BIOS ,芯片型号是什么,你的跳线就没对嘛,把跳线拨对了试下,W27x010这型号好象我都没在电脑本子上看过。

网友:
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觸不良~學習慣!!!!!

网友:
芯片放反了吧?

网友:
跳线不对啊

网友:
还是买个500P嘛    1000多多···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