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9-13):
方正R410用电源开机正常,充电也正常,但是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器
板号:I4XSIX  REV:02 6L
裸板测单放电池 VIN和+5VA_LDO有,但是不出VREF(用电源正常),这是什么情况,片子坏了?还是用电池的时候哪里还有控制的东西啊,附图纸一份, 方正R410SU ECS

网友A:
电池不开机,先检查电池的放电管有没有坏,还有就是放电管的控制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对的

网友:
电池坏了把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看电池的边的电感或MOS管。有没有电,看系统是否能认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的边的电感或MOS管。有没有电,看系统是否能认到电池

能够 认到电池 ,充放电正常,就是用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开机,先检查电池的放电管有没有坏,还有就是放电管的控制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放电部分正常,电能够到5V的高管的D极,33是5V经过U16转换的产生的,但是现在是用电815LN没有REF,不输出5,但是用电源就有,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更换系统供电芯片就解决的,那个特别小还是内四列不好焊。

网友:
嗯嗯。如果不能开机,别的都正常,看看用电池放电的时候开关按键上有没有3伏的高电压,如果有的话,我感觉是不是EC芯片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保护隔离有个场管坏了吧,这个容易的

网友:
楼主还是先换了芯片再说吧。。。。。。

网友:
电池的电流不稳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怎么图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