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没声音(认不到声卡)

楼主(2012-09-13):
昨天接机,hp v3000客户说是黑屏没显示,显卡坏了,换显卡,拿过机器按开关指示灯亮,无显示(外接一样),上可调电源判断故障在显卡。客户说之前在我们这修过显卡。到现在有半年了。给客户报显卡,普通280  改良380 客户考虑说随便修修顶到年底换新的。260块换原版的吧。客户走后,搞好显卡,显示正常,装机一半测机,没声音,认不到声卡,面板的声音指示灯是红色(正常为蓝色)拆机测量声卡工作条件,没供电测量后面原件,无意间测到两个0欧电阻,其中有一个值无群大。换掉,测试指示灯蓝色,声音正常。貌似此机器,这电阻容易坏。大家注意。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声卡缺一个3.3V供电

网友:
曾经遇到过、、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楼主有两下子呀!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声卡没供电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
以后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方便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呀,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