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的底座不小心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2-09-13):
一台19寸的液晶屏,用的是软屏线,拆机的时候不小心把底座搞断了,接不上了,求助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弄,我也遇到过一次,19寸宽老花屏用力过度就断了,本来想在别的废屏上拆一个下来的不过,你知道的不能用风枪,上面有塑料,不能用烙铁拆下来变形的厉害,实在没办法我改了乐华通用,那个是插片的,我把前面的一半塑料去掉露出金属插片头,然后直接对应好焊在屏上面,就行了,又不会担心花屏!

网友:
好方法,去试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