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3S笔记本不触发(2011年下半出厂的机子)

楼主(2012-09-13):
机型:华硕A83S
板号:K43SV      MAIN BOARD REV.3.0
病状:不触发
此机是82HM65的PCH单桥,EC型号是IT8572E,I3的CPU,独显,待机电流0.030(应该是正常的),3VSUS\5VSUS都有,RTCVCC 3.3V正常,开关有3.3V电压,开关直连EC的第125脚,按开关后有电压跳变,EC第17脚LID_SW#信号为3.3V高电平(正常),32.768晶振的波形在刚拆下主板的时候用示波器测过是正常的,但是苦于目前没有这款机型的图纸,再加上本人对这款EC的引脚定义不熟,测不到RSMRST#,PWRBTN#,EC_RST#,SUSB#\SLP_S3#...等信号,BIOS程序也刷过...EC换过了.....最后还是不触发...折腾了老半天,最后连32.768都无波了(换过晶振和电容,还是无波),晶振两脚有0.35和0.26左右的压差.....
请求高手相助...
另求图纸一份,点位图也行,或EC图纸也行....

网友:
照你这样说那还不如直接换桥,因为经常拔插USB桥给我的感觉容易坏。不过建议你还是看看南桥发给EC的两个3.3V的电压有没有吧。没有图纸确实不怎么好搞!RSMRST#这个电压可是前提哦!,

网友:
对要换桥了啊!图纸不好找的啊

网友:
没有图纸电路问题就不好修啊

网友A:
这么新的本子一般很难找到图纸吧?去淘宝查下

网友B:
邀我来也没用啊,机子这么新,没图纸神先也帮不了你,只有最笨的代换法咯

网友C:
你可以用别的机器HM65的图纸找到给南桥触发的哪个点,量下有没有触发,有的发做南桥,没有的话就要找触发电路

网友:
就是苦于没图啊,不知道这RSMRST#信号在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本子一般很难找到图纸吧?去淘宝查下

这是个神图!!!!!!淘宝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邀我来也没用啊,机子这么新,没图纸神先也帮不了你,只有最笨的代换法咯

我现在就差没换桥试了。。。这桥也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别的机器HM65的图纸找到给南桥触发的哪个点,量下有没有触发,有的发做南桥,没有的话就要找触发电 ...

这么新的芯片组,极难找到类似的图纸.反正我是没找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来分享一下...

网友:
HP CQ43 HM65 芯片组

HP CQ43-PCH.pdf

网友:
先查南桥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做南桥试试,有要能行呀

网友:
这图纸不好找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