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G 检不到网卡

楼主(2012-09-13):
一台ACER 4740G 检不到网卡,供电正常,网卡 晶振 隔离都换过了,还是检不到,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ACER

网友: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查下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啊.

网友:
那你就看看南桥的网卡模块 部分正常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找个图纸。看看网卡到南桥的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板里面把网卡关了啊

网友:
BIOS 里调过了,还是检不到

网友:
有没有高手修过,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期待中,有没有人修过

网友:
你要测sb到网卡的总线啊,我有个4540g 测不到显卡,悲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