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不开机

楼主(2012-09-13):
各位维修高手,谁能指点指点我啊,一台联想R400待机0.03,开机电流上到0.3几左右不动.没有思路啊,新手我

网友:
电出来完了没呀

网友:
这样的电流 CPU供电肯定没出来  你看看局部的供电出全没有  如果出全了 看下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键盘芯片发出给CPU的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就是CPu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那你找下图纸  看看局部给EC的信号 然后EC给CPU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有么  如果有你查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