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3不显示问题、是显卡还是北桥??

楼主(2012-09-13):
sony 型号cr33  版号DAGD1MBM8BO MBX-177A 、
故障客户拿来时进水

经过经过维修后 更换了 ec  bios(sony CR13上的) 南桥、、本本正常加电、但是无显示、、看电流本已经亮了、、
可是接上屏无显示、、外接看了一下 、亮了。 打开电路图看了一下 如下图:
LCDVCC  VCC3  DISPON  都无电压、我一看电路图就有有点搞不懂了、LCDVCC

和DISPON 他们俩谁先有的????、通常我们见过的本不都是dispon开启LCDVCC的吗????怎么现在他们俩独立了呢? 如图

上面那个是LCDVCC 开启的两个信号时显卡过来的  U6开启脚有3.3v电压、还有就是那个U6是高开启还是低开启?????
下面那个DISPON的那个开启信号是北桥过的 u48二脚无电压、、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LCDVCC 与DISPON谁先来的???是显卡故障 还是北桥故障???
图纸 sony mbx-177a

网友:
LCDVCC是屏供电 这个电压受控于显卡芯片或者北桥发出的LVDS_VDDEN,发出这个电压使能信号的 前提是显卡芯片或者北桥必须通过系统管理总线读取到液晶屏的数据,dispon这个信号应该是灯管控制信号 肯定是高电平灯管才能亮的 要看图纸才能确定 !你找人帮忙 图纸下载还要分 不敢下呀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2NjkyfDdiMjE5NTgwODViNTA4NTAzYjc0MTBmNTZlNzk3MThhfDE3NzAwMDY1NjQ%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下载积分怎么去掉 不会啊

网友:
看见LCDVCC前面那个芯片没、U6 它的那个4脚开启有个3.3v电压、但是LCDVCC没有电压、、我把它直接飞到LCDVCC上也不亮、、那个U6是个什么东西、、是高电平 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如果没有图纸的可以加我QQ我免费给图纸、、这里面的积分我会去掉、所以没办拉

网友:
不好意思 QQ忘留了、364526260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一般情况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楼主解决了一定要更新一下帖子啊,期待中ING……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VCC3没出来自然不会有其它电压了,先把这个电搞出来吧

网友:
大家看见第三个图了吗?LVDS_BLKEN  和 L BKLT EN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它俩有先后吗?前者是显卡发出来的、后者是北桥发出来的。

网友:
各位sony cr33修好了、以前和大家说过此本bios  EC SB 都坏了、、全换了。正常能加电了,但是就是不亮 、看着类似显卡, 我就又换了显卡、因为本是进水的,我就没从值直接换的显卡、但是故障依旧。后来实在是彻底绝望了。本就放了一个星期, 最后绝地刷bios 。 因为这个bios我是从sony cr13上拆下来的直接按到cr33上的
结果太出乎预料了、竟然亮了,修好了,一切都正常,虽说没挣钱,但是这次经验不错,bios  ec  sb  显卡  高压板,全换了才好的,这是意外啊。

网友(2012-11-11):
接USB键盘,如果能亮的话,那就刷BIOS吧!

网友:
如果接USB键盘能亮灯的话,刷BIOS就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