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华硕P4PE2-X这主板CMOS不能保存然后是NEW CPU I ...
再发一个华硕P4PE2-X这主板CMOS不能保存然后是NEW CPU INSTALLED!PLEASE......

楼主(2012-09-13):
这板子,要么按F1.要么按F2,但是进系后重启又是档住,不管进BIOS里怎样设置,仍然要按F1.F2,D:/67,这个问题其实就是CMOS不能保存,进入BIOS设置,等于没设,所以每次开机就这问题。其实跑一下线路就知道,这个电池经过一个三级管进南桥,这三级管在电池与软驱接口中间,所以换了这个三级管就行了。
华硕

网友:
老兄是二级管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没太注意 这次有点明白了哈哈哈

网友:
COMS电路图,电池的正极一般先经过一个电阻到达一个二极管,也有复合二极管的,从二极管的负极到达COMS的跳线,有时候中间也要经过小电阻,从跳线就进入南桥了。
电池经过的电阻一般就在电池座周边,用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一表笔放在电池座的正极,一表笔去划周边元件,划想哪个,哪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电阻,再从电阻的另一端,向我们的二极管区划,再从二极管的另一端向跳线划。如果找待机电压,那就顺着复合二极管的另一只脚区划周边元件,一般是紫5v经稳压器转换而来,如1117、1083、1084、1085、等,找到稳压器之后再从稳压器的输入端向电源接口划。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没有修好。楼主,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我这弄的怎么也显不出图片,我还弄了图片哎。

网友:
今天我也有一块AM2 华硕 M2N68-AM的板子,开机显示new CPU is inserted in your system
刚开始设CMOS保存不了,只能保存时间,后恢复下默认设置,才能保存,真奇怪!最后把错误F1提示关了,才能不通F1与F2开机。
根据英文提示,说是新安装的CPU……
我想有这些可能性:
1、BIOS出错,重刷
2、CPU周围有虚焊
3、跟楼主一样,CMOS电路问题
不知道分析的正确吗,楼主图片看不到,反正我这台机后来关闭F1提示然客户抱机回家了,目前不影响使用,坏了再说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天天按F1,最后换了个电池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