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

楼主(2012-09-1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LXM-L17CH2 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拆开来看,高压板的电源芯片烧的面目全非,看不到型号,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查到,不知道哪个同行知道这个型号的说下,谢谢,急急急

网友:
省省心吧,直接改个高压条上去就好了!!!

网友:
上个图吧,不然看不见线路,有些是可以代替的,没图不清楚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 ,,,,亮一下就黑了 。。。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的就可以了,管都烧成那样了,很有可能是高压包坏了,才把管烧了

网友:
你得告诉我芯片的启动供电电阻是多大的,是高电压供电还是底电压供电的,还有频率设定脚上的电阻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