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51on#从哪里来的?

楼主(2012-09-13):
这个电压不是那么重要,以前没仔细看过。

今天看一个acer 4930的图纸,从头到尾没看到51on#这个信号从哪里来的,请大侠指教。

这个图中51on#这个信号只出现了4次,可是找不到这个电压如何产生的,图中的51on#信号的箭头都是向里指的,也就是“入”,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

网友:
可是这个帖子里面的图看起来原理和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它那个51on#的箭头方向却是向外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8066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期待高手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A:
图纸也是人画的,不可能不出错,就是开关发出的,你都银牌了,灌水长大的吧

9楼 贴子值得一看

网友B:
把原版图发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也是人画的,不可能不出错,就是开关发出的,你都银牌了,灌水长大的吧

谢谢你的指教,虽然你说的不一定对,我也听不懂。

但是最后一句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版图发上来,研究一下。

这就是原版图,跟51on#有关的电路都有了,完整的电路图你可以搜一下论坛,没必要浪费网络资源再上传了。

网友:
51ON#信号由VIN经过 PQ1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699推荐你看看这个

以前经常看到过这个信号,还真没细想过这个信号用处和出处,这个贴子值得一看

网友:
这个51ON#用适配器时是VIN电压供电  用电池时是BATT+供电,同时51ON#受控于EC_ON,触发后EC_ON保持高电平,51ON#则被保持拉低导通PQ1,产生VS电压

网友:
好像只有仁宝的才有51ON啊,这个是EC发出高电平的EC-ON拉低的一个信号,晕开启保护隔离的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D14第3脚发出的

网友:
D14那两个箭头不要被它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经常看到过这个信号,还真没细想过这个信号用处和出处,这个贴子值得一看

楼主并没有问此信号的作用,只是说这信号从哪里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