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个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9-13):
每天开机的时候,屏幕明暗闪动,一会儿黑屏,外接显示正常。 盖上再打开吗,屏幕亮起一会儿又会黑屏, 这样反复多次之后,显示就正常了。

开机状态下,关屏好久之后(一个小时以上,几十分钟内能恢复正常显示),再开启屏幕又会亮一下之后黑屏了。 反复关屏,开屏,又能够正常显示。 或者用关屏热键,反复切换,也能正常显示。。。

由于用切换热键,和机械方式关屏开屏,都是一样的效果。觉得不是排线问题。

有没有高人遇到过这样问题? 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 灯管  显卡  问题    笔记本式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最有可能的屏线和屏灯管,,

网友:
估计是休眠了吧。。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问题?摘掉试试、

网友(2013-02-03):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休眠  高压  灯管 一一排查吧

网友:
我估计是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2013-08-13):
屏线   看是什么屏了  LCD  有灯管的可能   LED   就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