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e-tvm

楼主(2012-09-13):
华硕p5ge-tvm。诊断卡无复位,按流程来查,先供电,内存2.5,1.25正常。查到AGP下有一MOS管,S极无输出,换之,有1.5V电压输出,诊断卡跑码,断电在上电,又不跑码了!测换的MOS管正常,有电压。那毛病就不止一个了。量CPU无供电,以为是CPU IC虚焊导致,加焊无果。因为我找不到1.2V的VID供电,直接量RT9245:vid组合1-5脚有高低电平;11脚有1.4V的高电平(开启信号);28脚有5V VCC。手上只有RT9245A,代换,故障依旧!这下我傻眼了,跪求高手给点维修思路,我无从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12-9-15 11:11):
隔了2天,这块板子的短路问题我不去管他了。重大发现:放CPU时,CPU无供电;不放CPU时有CPU 1.2V的供电。这个CPU IC时RT9245,没有这种芯片代换。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发现新问题了,这是3相供电,三个上级MOS管上去就断短了,打上级MOS管G极对地阻值为7。换下为500左右正常,一上电,在断电量又短路。。。什么问题,跪求大虾指导~

网友:
诊断卡跑码,断电在上电,又不跑码了
请说明跑码正常不。。。。。。CPU供电是否代换后依旧正常。。那就刷一下BIOS试试,,复位有了吧。

网友A:
现在不跑码的,CPU供电没有,测3个上管G极对地短路,换掉3个上管,量对地500左右正常,换一个CPU在上电,不跑码,但有复位;量有1.45V的CPU供电,过十几秒又没CPU供电了,断电量3个上管对地阻值又短路了。。。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跑码的,CPU供电没有,测3个上管G极对地短路,换掉3个上管,量对地500左右正常,换一个CPU在上电, ...

那只能说还是IC坏了。。郁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还是IC坏了。。郁闷吧?

又出现诡异的现象了,放那一段时间,3个上管G极又不短了,上电依然没电压,断电量又短了。。。。

网友C:
请教你那一个问题,你那个内存2.5,15v电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出现诡异的现象了,放那一段时间,3个上管G极又不短了,上电依然没电压,断电量又短了。。。。

上下管一起量、微短路全换了。再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管一起量、微短路全换了。再换IC

好,我明天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那一个问题,你那个内存2.5,15v电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MOS管上量出来的啊!~~

网友:
我很想找到问题根源,今天2块都是CPU供电12V短路的,修不好,烦!不想全换。。。。不过又一点方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