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2-09-13):
手中有多个80G硬盘固件问题,不知道可否用USB-TT线来修复,听说只能修希捷11-12代的硬盘,麻烦懂的来说下

网友:
80G硬盘,现在除了数据恢复,谁还弄那东西

网友A:
只要对指令 非常熟悉,什么盘都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TREX可以修WD 3200AAJS吗?可以修的话、怎么跳安全模式!!

请教,为什么我总不能激活超级终端,按照网上教程怎么设置都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对指令 非常熟悉,什么盘都可以修。

版主想问问你,自校准后,还要干什么?写固件吗?写哪个模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想问问你,自校准后,还要干什么?写固件吗?写哪个模块。。谢谢

写损坏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损坏的模块

不是很明白,,自校准跟固件有没有关系,听说自校准后要写ata或者VENDOR。一定要写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想问问你,自校准后,还要干什么?写固件吗?写哪个模块。。谢谢

ATA 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自校准跟固件有没有关系,听说自校准后要写ata或者VENDOR。一定要写的吗??

从N2 开始的自校准 要回写 ATA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A 模块~~~~~

我没有pc300的指令也是使用“N2,,22”命令吗???
你看看这个贴最后面的话。。         他说 《 自校准操作方法
    使用一条指令线,使用任何可以终端输入输出方法就可以,硬盘与指令线正确连接通讯后,直接使用“N2,,22”命令,CTRL+T开始执行就可以了,当自校准完毕后,使用PC3000写回ATA,然后编辑ID即可。
小知识:不用编辑ID的方法,自校准完毕后不写ATA,写Vendor,不用编辑ID,硬盘直接修复完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636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TA 模块~~~~~

看看某个大哥的话。。他说的是pc300的指令吗,说的对吗?》一般情况下,跑到4F或50即表示成功了,然后用E4E查看一下流程,看看跑的怎样,当然在SF过程中你也可以用“;”查看AGE值,看跑到那儿了,跑完后要输入N50,,22结束,我说的不知对不对,高手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某个大哥的话。。他说的是pc300的指令吗,说的对吗?》一般情况下,跑到4F或50即表示成功了,然后用E ...

不是3000的指令 是 ST 硬盘的指令 用3000 或者指令线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N2 开始的自校准 要回写 ATA 的

要是不写ata从哪里开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不写ata从哪里开始?

N3,,22 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N3,,22 开始

N3,,22 开始,跑完就ok了是吧??  在问个smart bad 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TREX可以修WD 3200AAJS吗?可以修的话、怎么跳安全模式!!

你TTL是什么芯片??MAX232不行!!

网友:
80G的跑SF吧,要回写AT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