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啊``。

楼主(2012-09-13):
19长城液晶显示器,可以正常点亮使用,就是屏幕上一直飘的个频率超出限制范围。
这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你电脑设置的刷新率太高了,可以改成60HZ

网友:
刷了个程序后彻底不亮了,开关按键灯也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拆的时候把板损坏了,目测拆的那一些凹下去 ,背面凸出来了。改了个通用主控后,灯管能亮了屏幕是发灰的没图像,刷了几个19的程序还是这问题。。。各位大神们啊,现在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亲!这下你麻烦了,是VGA的行信号没到呗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 进入主板BIOS 如果不出现 就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改了通板还不能解决问题,不会吧!

网友:
rom烧录数据坏

网友:
把那个大最大的芯片给烧了,不知道叫什么 。

网友:
换个通用的板 几十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