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主板顯示花屏

楼主(2012-09-13):
請問如圖的花屏有辦法修理嗎?
應該要從那方面思考呢?
此主機板是AllOne無法更換顯示卡.
花屏現象:

圖形晶片:

网友:
直接买张新的吧,那个难修

网友A:
来个实物图吧,好给你分析一下啊,现在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碰过几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实物图吧,好给你分析一下啊,现在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bao1024大謝謝回復~
實物圖補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o1024大謝謝回復~
實物圖補上:

我这里还是看不太好,你这个显卡应该是集成的吧??如果是集成的就换一个内存试一下,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唉,兄弟,开眼吧,楼主已经说了“此主機板是AllOne無法更換顯示卡”。
楼主你换显存试试吧。

謝謝宇光版主回復~
SDRAM 168Pin已換過正常的狀況一樣~
SGRAM顯存目前沒料件~
尋找料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宇光版主回復~
SDRAM 168Pin已換過正常的狀況一樣~
SGRAM顯存目前沒料件~

4sight2这板的G450芯片来源是维修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