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不显示

楼主(2012-09-13):
我非常纠结,有一台联想Y330 独显的机器(板号:07258-3 LT32M-DDR2),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内屏外接都不显示,我重做显卡结果在取的时候显卡坏了,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好了没?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2-10-30):
联想V350有自检的声音不显示,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