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s115ec 掉电

楼主(2012-09-13):
   这台机子是一个月前修的,上次修的是3,5V的供电IC ,换了一个焊上去后不行,就重新焊了下好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个月就怎么回来了,这款机子这个问题好像是个通病来着,遇到过很多一样的,修好后都用不久,有木有知道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LZ把故障现象 说的详细些

网友:
电流0.7就掉了 ,有遇到过的应该都会记得,还有刚刚忘记说了,在电压IC背面,用吹风加热下就可以开机了,冷却了就还原了。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有木有修过这款机子的,给个实际点的解决方案

网友:
修不好就是通病啦

网友:
这款机子我修过几台,故障差不多,修复率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