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5V风扇不转无其它电压输出

楼主(2012-09-13):
  最近修了几个电源有的电容鼓包或一些有路可查的电源,那就好了,可现在还剩几个有5V有一个风扇转几秒就停,还有几个有5V风扇不转,请哪位师兄给讲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风扇是12V  不转就是没12V  顺着12V往回找  电源也修啊。。多埋汰啊。。。

网友:
转几秒即停, 往往是保护了 。  具体机型具体分析吧。

网友:
电源有风扇转几下的按输出保护来修,没转动的查芯片(看短接前后的电压变化)、推动三极管或主开关管电路

网友:
你说的5V是待机+5V吗?还有其他电压也要测量一下。

网友:
电源采用什么芯片控制的,把芯片上的待机和开机电压测出来,再分析。

网友:
有5V待机就查,电源管理IC,494 或者7500,12脚供电电源是否有15V,13、14、15是否有5V参考电压输出,8、11脚是否有驱动电压输出2.2V,4脚是否有高电压4V,查8、11脚的驱动电路三极管等有没有坏,再查2个主开关有没有击穿短路,地毯式测试开关管周围元件,细心点总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唉!你可以查找风扇是12V  不转就是没12V  顺着12V往回找  电源也修啊。。多埋汰啊。。。

网友: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坟山转几秒就停,是电源内部保护了,不转的你要从220V的输入开始查

网友:
多分析几张典型的电源图纸,看些维修案例,动手修修就会了

网友:
偶一电源也是没12V输出,正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