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楼主(2012-09-13):
开机上电 1.4左右 大概5秒左右掉电到0.5左右! 测所有电压 都正常  但是很奇怪的是 显卡发热不高 一点点 温度!  CPU 温度 出奇的高!! 也就10秒左右 导热管 就有点烫手了!  CPU供电 电杆 在 CPU 装上的情况下 阻值 有130左右!!不知道 是不是主板CPU的哪个地方 有问题。!!用假负载测试  VCC  PG  REST  都正常!!

   求解!!遇到过的兄弟 告诉一声!!!  CPU 是没有问题的。 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 能正常使用。!
CPU供电是1.71V 应该是属于不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别 把我的帖子沉了。!! 帮忙顶着先啊。!!  求大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