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升降幅度很快·异常!已清过灰,求指教

楼主(2012-09-13):
机型:  HP  6531S
现象:  运行软件温度升级很快 ,但是 电脑不工作的话  温度又问降低很快    用鲁大师  压力测试 大约1分钟温度会到红  关掉压力测试  温度降得非常的快,超出正常现象 !  !  已经清理过灰尘   请问是哪的问题
  谁遇见过  三散热管   还是 CPU温控电路·  或者其他·

网友:
升降很快很正常啊  压力测试结束 两秒就降温20度

网友:
把CPU的导热换了,,可能是哪个老化了换之前要清理干净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换个铜管试试看

网友:
把铜管换个试一下

网友:
AMD的U么?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
换铜管能管用,试一下吧,估计还得现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