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9-13):
显卡跳到26喇叭发出滴的长音,BIOS换了也一样,请问还有什么问题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知道是显卡有问题,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点评):
可能的原因多的很。元件、电压、线路、BIOS什么都有可能,你不过仅仅只排除了BIOS。

网友:
26是亮机代码,不亮说明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A:
检测不到显卡。认无显卡。。有的会跳过显卡跑7F。。。。。总之你换显卡就好了。。又不是修显卡。。要真是板的问题也就北桥

网友:
换个显卡或加个独显。不行就北桥了。

网友(点评):
显卡啥时跑出来一个北桥啊,,,我修这长时间,我都没有见过显卡上的北桥呢 你说的是加焊吗,高手,,直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显卡。认无显卡。。有的会跳过显卡跑7F。。。。。总之你换显卡就好了。。又不是修显卡。。要真是 ...

不是啊,就是修显卡啊,开始跳不过,换了电源芯片跳就2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就是修显卡啊,开始跳不过,换了电源芯片跳就26

那你多看显卡的维修吧。我还没学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多看显卡的维修吧。我还没学显卡。。

嗯,论坛里慢慢找。

网友C:
跑到26是已经快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到26是已经快显示了,

问题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