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大短路

楼主(2012-09-13):
手上有一台HP DV6000  965芯片组的,刚开始是插电大短路,拔开电池插电能正常开机,拆机检查,测到PQ61短路了,以前修的充电短路就是着个管坏的,但是找了一个4407的好管装上去,插电池再插电还是大短路,但是始终都没查到哪里短路,充电IC是8724,我也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请求大家能指点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

网友:
短路就用小电压烧鸡啊,一般都能烧出来的

网友:
看看PQ61前级和后级都是19V把,高电平是不正常的,看看是不是控制有问题

网友:
测试公共点电阻,0一般就是电容短路,3-20一般上下管短路,大短路最好修

网友:
如果是电容短路的,怎么快速找出短路的电容?
望请赐教!

网友:
看看PQ50        我修的就是他坏了

网友:
无语啊求得图纸都没

网友:
大短路应该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