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独显 开机运行一会死机 再开机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2-09-13):
开机一会死机 后再开机 能触发就是不亮 电流上1.0左右跳至0.5左右 放一晚上隔天又正常开机  BIOS换了 南桥也换了 还是不行 郁闷啊

网友:
集成做北桥,独立做显卡

网友A:
把显卡干了吧!这个机子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干了吧!这个机子显卡很容易坏

不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温度不高 上网没事看电影一会就卡机了 卡机后开机电流0.52左右然后就到0.30左右了换过南桥 刷过BIOs不行 只好换板子了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看看显卡,这个机子显卡的散热不好,显卡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温度不高 上网没事看电影一会就卡机了 卡机后开机电流0.52左右然后就到0.30左右了换 ...

cpu  内存 硬盘,换过吗?

网友:
做个显卡,更换一下散热铜,一般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