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乐趣

楼主(2012-09-13):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故障现象为通电开机无任何反应,有时可开机,但闪一下后便又无任何显示。 首先从液晶显示器的结构原理上进行分析:液晶显示器在结构上主要由为整机供电的开关电源电路、高压背光电路、控制电路、视频信号处理电路、液晶显示驱动电路及液晶显示屏等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开关电源电路及高压背光电路为各自独立的单元电路板,而控制电路,视频信号处理电路及液晶显示驱动电路往往组合在一块较大的电路板上(即显示器主板),从而大大减少了各电路相互间的连接导线,提高了电路的可靠性。 从该液晶显示器的故障现象看,显示器有时开机能闪一下,而后无任何显示,可能为主板或高压背光电路不良而处于保护状态,也可能为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下降或不能正常起振等原因造成的。那么,哪部分出了问题呢?总结以往经验,在曾修过的数台液晶显示器中,电源故障较多。于是我决定先从该液晶显示器的电源供电入手。 打开该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发现为+5V和+12V两组输出,通过接插件给液晶显示器供电,其中12V输出的两只滤波电容C22和C23(均为1000uf/16v)外观上顶部均有鼓包,而5V输出的两只滤波电容C6和C8(均为1000uf/10v)的外观无异常现象,由此看来, 故障可能是电源引起的。因12V滤波电容C22和C23顶部均出现鼓包,心里偷着乐,肯定是C22、C23损坏所致,更换C22和C23后,带假负载通电检测12V和5V电压,发现12V电压高达16V,而5V电压仅为4V左右,且经过几秒中后,12V电压为零,同时电源发出间歇性响声,估计电源输出有短路的地方。 经检测发现12V输出的限压保护稳压管ZD1(15v)已击穿短路,更换ZD1后,12V输出短路排除了。然后又分别对12V稳压反馈电阻R22、R10、R11及12V整流管D4、光电耦合器U2(L0216)和三端基准电压U3(TL431)等进行检测,均未发现异常,于是带假负载通电检测12V和5V输出,发现12V电压仍高达16V,而5V电压仍为4V左右,且经过几秒钟后,+12电压又为零,又出现了以上现象,一时维修陷入了困境。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以上现象呢?难道是开关模块U1(TOP246Y)损坏了?但经分析,U1损坏的可能性不大,于是换了个思路,本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没有鼓包的两只5V输出电容C6及C8(均为1000uf/10v)取下,用电容表测量其容量,发现C6容量仅为150uf,C8容量也下降为760uf。更换C6、C8及ZD1后,带假负载通电检测12V及5V输出均正常,连好该液晶显示器与主机箱间的视频线及电源线,通电开机显示器工作正常。(测试了几个小时)。

网友:
楼主头像太猥锁了吧,这大白天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很多时候电容是因为自然鼓包的话估计那几个没鼓包的也是有问题的了。所以一般不要去省那几个电容,干脆一起换掉。这样也稳定。

网友:
不要看头像,看内容。

网友:
哈哈,其实那个头像我看半天就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