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0雷击后加电不亮

楼主(2012-09-13):
   客户拿来一台雷击的神舟HP640,故障现像可以触发但点不亮,电流1.25A,诊断卡跑D2,测试各路供电,全部正常,无异常发热元件,拆掉网卡无效。问一下各位大大给个思路啊

网友:
雷击的可不好修,你先测测各桥 CPU 网卡 声音等和其它接口的对地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再测一下是不是有那个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雷击的一般都很难修,换主板吧

网友:
雷击的是不好修,慢慢修把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也总结出来了一条经验了,雷击的不好修,要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