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高压板必须了解的

楼主(2012-09-13):
(1)高压板电路类似于CRT显示器的行输出电路,它把输入的低压直流电压(一般为12V)转换成1500V做左右的高频高压电,供给背光灯管使用。检修高压板的主要工具是示波器和万用表。因为高压逆变电路的工作频率高(50~80kHz),所以可采用示波器进行测量;万用表可用普通的高内阻机械指针式万用表(如常用的MF47、500型)和数字式万用表(FLUKE)。这里强调的是万用表的内阻要高,尽量避免对被测电路的影响;不要用万用表去测量高压输出端,因为:①高压输出端的电压是交流电,万用表测不准;②电压较高,容易对仪表造成损害。
(2)新型的液晶显示器还具有高压平衡保护电路,通过对高压输出电流的检测判断高压是否正常。如果高压输出电流不平衡(如多灯系统单灯损坏、接触不良、任一高压输出电路元器件损坏),经PWM控制IC检测后,会判断电路有故障,使振荡电路停振,关断高压输出。此时,单灯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黑屏;多灯显示器屏幕闪烁一下后再变成黑屏。  对于没有高压平衡保护电路的机型,在高压电路出现故障后,启动计算机,在适合光线下侧视屏幕,依然会有暗淡的图文显示。通过这个特征可以快速判断故障是否出现在高压电路。
(3)高压板电路还有一个亮度调节接口,这个接口受MCU发出的亮度调节PWM脉冲控制。此接口电压的改变,最终会改变高压输出值,也就会改变CCFL的亮度,实现液晶显示器的亮度调节。若此电路正常,调整亮度时该接口电压会有平滑的高低变化。

网友:
基本知识,应掌握。

网友:
学习,LED的暗屏是有点麻烦

网友:
LED的高压板和LCD的是不一样。上面你介绍的是LCD的吧。

网友:
LED的也不麻烦。基础是最根本的。

网友:
2.3两条很有用啊

网友:
LED  上传中,请等待。。

网友:
 学习了 基础!!谢谢大侠

网友:
我倒是觉得第一条对我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