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s 不能触发

楼主(2012-09-13):
手上有一个thinkpad x200s 笔记本开机不能触发,偶尔一次能触发,怀疑是键盘上的开机按键接触不好,(开机按键和键盘是一体的)想直接短接主板的开机制控针,却找不到,后找到这款键盘的图纸,又看不懂,请老师们接点

网友:
BIOS容易坏。

网友:
19脚就是开机脚

网友:
19脚只要和接地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脚和哪根针脚短接呢,

对地短接呀

网友:
19脚接地,刷下 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指点,主板19针接地可以开机,判定笔记本上键盘上的开机键损坏,在淘宝上淘了块换上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