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K32K1 电源板5V不正常求解决

楼主(2012-09-13):
海尔LK32K1  电源板5V接上主板量5V只有3V多点,怕是主板有问题 拿了个5V电压接上去屏直接点亮了。如果不接主板的话单测电源板5V 12V 24V都正常。但只要接上主板5V就不正常 求解谢谢。 如果有图纸的发上来。

网友:
5V带载差 负电源初级二极管换一下

网友:
相关零件不多,一一代换,试试效果

网友:
看看哪块拉低了、

网友:
换光耦,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