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3):
请帮忙看一下这个mos管的功率跟耐压
型号是b70n08,在LED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升压一体板上的,淘宝上找不到这型号,请问可以用那种型号替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70A80V的管子,主板上有的,我用过。

网友:
谢谢了,是直插式的。

网友:
N沟道70A80V的管。

网友:
可以用75V82A的替换吗
夜乌鸦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