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驱动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9-13):
三星t220显示器插电源,触摸开机键没有反应,拆开机壳查电源板3.3v 5v及14v都正常,测驱动板ic603有3.3v输出,触摸开机键测ic601和ic602没有输出电压,跑线路发现ic604的5脚6脚没有电压,正常时触摸开机时5脚6脚应该输出5v电压,因为没有电压所以触摸开机键没有反应,用万用表测量ic604的4脚与5.6脚已成通路,此元件已击穿,找同型号元件更换,送电开机一切正常,到此时维修完毕,此种现象我已经修复两例,现发帖仅供参考。

网友:
触摸按键倒是没修理过,不过下次遇到了,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