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S5 开机卡logo

楼主(2012-09-13):
清华同方 锋锐S5 开机卡logo 内存  硬盘  裸板  一样卡 求助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
去掉板载的设备,网卡,1394等子试试

网友:
coms放电啊~~

网友:
先放电,再逐个拆那些外设芯片(网卡,声卡,读卡器等,)最后还是不行就换个南桥,记得拆一个加电试试卡不

网友:
开机档LOGO……时各供电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