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用半个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2-09-13):
   接了一台宏基4741G 的笔记本电脑,故障是开机用半个小时就自动关机。而且自动关机后,在开机没有显示。过一段时间后在开机又有显示。风扇改了,BIOS也刷过,故障还是一样的。又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呀

网友:
bga空焊几率很大,在点不亮时压桥或者用酒精冷却法

网友:
是amd的还是inter的? 宏碁的北桥脱焊的多

网友:
支持楼上的两位的说法,可以去试一试。不过还得看看不亮机的时候的电流变化。看到哪一步了,可以试着做显卡 ,北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