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可以飞线吗?

楼主(2012-09-13):
大家好,是台 HP nc6400 独立显卡的, 拆开后 发现屏线和主板 没插好,后来也换了灯管.

现在是 时好时坏啊, 开机老爱 伪黑屏, 要等1小时左右 才会彻底亮起来.

是不是 给高压条的 12V 3.3V 5V 没有了啊? 或者不够?

能不能 在哪里 接3根儿线 供给它啊?

新手啊,还请指点迷津啊.

...
.
.
.

网友:
现在屏幕亮的时候,高压条的 灯 好象也是灭的.

网友:
接个ADJ就行呗

网友A:
是不是显卡没发出 高压on啊?检查一下吧,或者直接飞3.3作为on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飞线接上供电12V,开关3.3,地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没发出 高压on啊?检查一下吧,或者直接飞3.3作为on就可以了

怎么飞啊?  是不是找一根线儿 从主板上 接到 ON 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线接上供电12V,开关3.3,地线就行

  关键是不会飞线...

网友:
改成通用的算了。。。。。

网友:
可以飞啊

网友:
高压不够的话,也会黑屏,灯管坏也会黑。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个,显卡不发出ON信号飞个3.3V后继到屏线接口处OK,就是开机关机时白屏,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线接上供电12V,开关3.3,地线就行

从哪里找 12V 和 3.3V 的啊?  是不是都是开机后,用万用表 测量找合适的电压后,再焊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个,显卡不发出ON信号飞个3.3V后继到屏线接口处OK,就是开机关机时白屏,你懂的、

  不是吧, 原来飞线 有这样 白屏的弊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 原来飞线 有这样 白屏的弊端 ??

是啊,你想啊。3.3V后继电压比显卡出来的信号存在的时间长。应该暗屏的时候它还亮不久白屏了。

网友:
万用表是不是没有啊?

网友:
飞屏供电3.3V 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表量着飞线啊

网友:
伪黑屏,第一次听说,高压可以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不会飞线...
在原先高压板上,找到这几个,接在新高压板上就好了啊

网友:
就是 接个通用高压板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