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 vs键鼠不能控制.屏暗

楼主(2012-09-13):
华擎g41m vs主板显示屏暗丶键盘丶鼠标不能控制,能开机进系统但报警声长响,求指导
故障现像看起很多种.但是同一块主板来的,以前从事家电维修,这是自已的主板,想练练手

网友:
楼主 显示器暗  键盘鼠标不能用? 进系统?你说明白点呗 用专业术语

网友:
你说得太笼统了,楼言

网友:
是不是键盘没有检到,发出的报警。查一下键盘鼠标口电路。

网友:
看看io,和南桥,键盘短路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还是业余爱好的网友?

听起来故障点很多的感觉或者错觉。

网友:
换个I/O看看     还不行再看看南桥吧

网友:
我是做家电维修的.刚转修主板

网友:
如果能听到键盘报警声的话,就PS/2电路问题。如果没有报警声的话,查一查IO芯片吧,因为IO芯片控制PS/2接口。

网友:
I/O,南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