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300 电源 开机没反映

楼主(2012-09-13):
电源 短接的话风扇还转   有的救么 请前辈们 指点

hjq
送专业维修站吧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你是说电源输出电压正常,但电脑不开机??那样应该是没PG信号出,看两个大电容

网友A:
讲得不清不楚,  可能楼主不是维修的吧 。  要不就不会这样问。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测一下各输出电压,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对电源 一点不懂嘛  只是短接了绿线和黑线 风扇在转   上机启动电脑没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得不清不楚,  可能楼主不是维修的吧 。  要不就不会这样问。

新手 新手 不要介意  学习学习 这好多坏电源 想学学

网友:
看看主板大电容有没有鼓,应是负载能力差吧

网友:
请前辈们 指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990-1-1.html

网友:
先学学基础吧。。。短接黑绿线风扇当然得转的啦,不转要么电源不触发要么风扇坏了呗。。。。不转就不正常啦。。。。。你说的上电不开机那要拆电源进去看看才知道的啦,看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之类的等等

网友:
肯定有只电容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