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向吹焊方法拆焊BGA的操作.

楼主(2012-09-13):
斜吹焊拆CPU的操作过程(拆下BGA的安全操作)

不知成功率在多少
楼主普通话虽然标准,但你的录音实在不清晰,听得非常费力。
灌黑胶的你去吹吹看。。。。
土炮威武的吓人啊 话说那架子酷毙了

网友(2012-10-17):
在586盛行年代,朋友拿电脑主板过来,要帮其拆下CPU,南桥,北桥,就是用斜吹的方法拿下的!而近年来的南,北桥拆焊,植锡(BGA),装回的操作,都是用这操作方法完成的!

网友(2012-09-13):
好尴尬,电容居然,移位了,旁边的IC居然也动了。。。。

网友(点评):
呵呵!令您失望了!!主板夹在夹具上,下面再垫一木板要移动主板,仅动夹具或木板就行了!!这操作方法我用了几年,除开始做试验时碰到'毛手毛脚'引致的尴尬之外,实际操作中还没现您所说的!!实在抱歉:令您失望了!!

网友:
呵呵  我一直认为     科技研发人才在民间。。。。。。。。。。。。。。。。

网友:
呵呵  没有用风枪做过BGA   都是机器做,安全,速度快。

网友:
用那种台灯的伸缩臂可以DIY一个这种支架。

网友(点评):
呵呵!正是以那个作蓝本去改造的,但相应的尺寸给改了!所有的配合部分,坚固度,稳定度都相应提高了!!若是以台灯的支撑力度,去拿热风枪,最好别做这样的尝试!!会很难看的!!

网友:
我觉得多此一举,对付主板南北桥那么大BGA拆焊,这种方法就有问题,恐怕只限于小BGA芯片。

网友(点评):
若再大一点的IC,就用双枪去吹,做过试验了!可行的!对角或两侧都行.

网友:
大哥 你下部没加热 板子不变形么   而且 大面积加热 旁边的 显存都动了 太危险了

网友(点评):
拿捏得当,用好'烘箱'原理,温差还是很好利用的!!事在人为...

网友:
探索的精神很好,但实际应用性不强,效果和安全都无法保证。

网友:
这样受热均匀吗?

网友(点评):
操作时,只要把风枪轻轻的左,右,前,后稍稍移动(幅度是2~5MM距离,射线原理),即可轻易扩大吹焊面积.

网友:
这个焊接架子,不错。哪里能买的到

网友:
这种我觉得不是很保险,温度的掌握很难

网友:
大芯片再加上灌胶,土炮就很无奈,如果是冬天的话,更无奈。

网友(点评):
不论起IC或带胶的IC,真要借用"势均力敌"的小工具辅助才行!!恰到好处地用好温度,可避免掉焊点,拉断线路的尴尬...

网友:
这个旋转架到是不错,设计很好,对付一般的还好,

网友:
不错呀 只不过笔记本就不行了

网友:
手机板子小还可以  笔记本的板子太大了不行呀

网友:
还不错,不过吹小的还行,大的不行吧

网友(点评):
也行的!去掉小嘴,直接用大嘴!!注意控制好温度(锡熔点的保持...)

网友:
我发现他是个光头,

网友(点评):
你的细心可贵!!哈哈!!维修人员有细心是好事哦!!

网友:
嗯!不错啊!阁下真是牛逼啊!

网友(点评):
一点小经验,仅望能对大家有启发!!